G4模拟器问题,,,急啊 在线等!!知道的朋友教下啊 谢谢

楼主(2012-03-09):
W7  系统  运行EMU   出现。。。。。以下情况 怎么办???

网友:
 百度翻译一下,不就知道  什么问题了嘛

网友:
没有说明书吗?照说明书操作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模拟器连上电脑 再启动游戏 LZ是不是先启动游戏?就会出现这个画面啦

网友:
一个系统文件丢失了  估计是这个文件感染病毒后被清除了 试试360系统急救箱之类的 而且要注册这个文件

网友:
点右键设置允许加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