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气动是不是比液压的力要少很多? 气动能达到多大的力?

楼主(2012-03-09):
气动是不是比液压的力要少很多? 气动能达到多大的力? 请教高手?

网友A:
出力是一样大的
只是:气动的有很大的缓冲作用,在普通压力下与液压的感觉力量少
液压的与机械制动很像制动精确,但是也有一定的缓冲作用,只是可以忽略掉,而且可以无限弯曲,维修方便
机械制动精确,简单的就是钢丝拉,只可以直线作用,没有缓冲,像自行车的拉索也是机械制动,有较强的磨损,又由于是软结构,所以也有反缓冲作用。
所以你可以在不同的地方使用不同的结构
希望我的解释对你有帮助,而且这些还不是很全面,你可以自己在“百度”找资料

网友B:
气动与液压的相比 因为液体的密度比气体的大 气动的对工艺要求可能高一点
但不管气体还是液体都具有可压缩性 液体的可压缩性较小 而气体的可压缩性较大 就是常见的气动相对要求压力较大 而液压的相对要求较小

网友B:
人过留名 雁过留毛 我过
寸草不留

网友C:
标题
内容学习

网友D:
还是液压吧

网友E:
楼上的都误导人呢……
气体是可压缩的,所以在传动的时候无法达到精确性,只能用于要求多精确性要求不高的场合。要说能达到多大压力,理论上说是无限的,只不过是压缩到一定程度气体会液化,就变成液压了……你要一定要较真问能达到多大压力,那你要提供气体成份、温度、质量、压缩过程中温升变化等参数~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的指点,对我很有用,学习了。

网友F:
气动的缓存比液压大很多吧

网友G:
气动怎么控制形成,
不行啊

网友H:
如果你做的事只有两个位置的控制例如打开/关上一个盖子,你也可以用气动,就是只有两个极点位置,想在两点之间准确的定位,气动就做不到了,因为气体的可压缩性。这就得用液压了,比如挖掘机的各个臂的控制,这是因为液体相对的不可压缩,所以可以定位。

楼主:
太复杂,还是做电动算了。线拉。

楼主:
用13KG的舵机,不知够不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