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无刷电机咋成这样了呢

楼主(2012-03-09):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YzMTU3MDk2.html
我就是换了跟轴 高手帮我看看吧 这是怎么回事 新
电机
换上去是正常的

网友A:
可能是电机线圈局部短路

网友B:
传说中的缺相?检查下三根电源线连接

网友C:
缺相,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检查香蕉头焊好没有

网友D:
:loveliness: 睇粘回复

网友E:
电调接其他电机有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