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银!老树发新芽,就是很牛X,附带MB调试小技巧

楼主(2012-03-09):
我的老WING V2服役快3年了,也飞了快3年的歪歪机,翻是歪的,原厂设计如此,一直不知道原因,今年才测底搞清楚,飞了1年多的360桨,爽!
现在更是上换了MB,,本来整了个银色无副翼头子,还特意改了冰人的外丝
      就在我调好,在外场一飞,不错哟,钟摆,越摆越有劲,突然射桨,晕死,回家拆下,仔细一看里面一层比垫片还薄的所谓的台阶,我就说换外丝
轴承时,怎么一边的螺母要进去一点,原来如此,台阶还是C字型,为啥呢,看下图

楼主:
嘿嘿,贯穿了,由于上摇臂螺丝,所以有个缺口,就是个C字型的台阶,比垫片还薄啊,啃爹呀,一气之下,拿出老WING头自己DIY
有了传说中的黑银

网友A:
我顶,MD933?无副翼吃得消么

楼主:
6S电机直接焊在电调上,线都不用布了,调试就用调试电,(大肚无力的3S),转起来,也没啥危险的

楼主:
无副翼,连水平翼也去了

楼主:
其他同志的480用的是飞越的453T皮带,哥们整的440T,那真是尾管短个13MM,也漂亮很多呀

楼主:
480配重麻烦,去掉水平翼,改冰人尾波,用碳纤尾桨,花牌6S电(200克左右),刚好配平

网友:
很有个性!

楼主:
今天定了个无副翼分体的那种相位器,紧在主轴上的,到了就把中联的针拔了,然后换上,更完美点
     MB的风格可以在控上面改,叫D/R,
     具体,我是集体螺距12度,循环螺距最大接近9度,也只能到9度,老头子,不是专用无副翼头,到不了9度以
上,有干涉,然后我把MB的飞行风格设成发射机模式,接下来就调D/R,可以单独设升降,副翼,尾舵,这就解
决,了前后,左右翻转率不一样的问题
     稍微好点的控,能存2套以上的数据,切ID,就能自动调用相应的D/R参数,
     其实影响翻转率的还有一样,机械上的,那就是转数
     我的3D模式下调到88%左右就控制不住了,很灵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顶,MD933?无副翼吃得消么

温柔3D绝无问题,但暴力点,在螺距顿变的那一下,机身一震,会歪一下,有点吓人,
我初步估计,要么MB感度高了,要么舵机力量不够,会歪一下,要么是大桨转数不够,力量都顿不起来
决解起来很简单,先提高转数,降一些感度,还是这样,那就换KST115呗
其实MD933速度是跟得上快速侧摆的 就是怕在速度快了,摇臂变形了就不好玩了

楼主: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UxMTc0OTcy/v.swf

上个以前有副翼的视频,其实现在MB更好飞 ,少很多修正

网友:
考验设备啊。。

网友B:
这个wing黑浆夹我也有。

上6S-无副翼-480不错,思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wing黑浆夹我也有。

上6S-无副翼-480不错,思路很好

都飞了1年多6S,480了,无副翼才上不久,悬停感觉还是不舒服啊,不过其他的吗就比较舒服了

楼主:
今天的分体式相位器到了
上了发现怎么锁紧不了主轴呢,固定相位器,使劲拧中联,中联能动,只有使劲拧螺丝
后来螺丝断在里面了,晕死,好不容易取出来
后来才知道,不是相位器紧了主轴,能卡的非常紧,紧的可拍,而是中联紧不了主轴
中联就一颗螺丝,主轴的洞那么大,当然能在里面晃了,螺丝不敢紧了,怕不是断就是坏螺丝,就是坏螺丝刀,
难怪现在都改中联相位器一体化的,相位器的作用很大的,只好提前拧个角度锁紧相位器了

网友C(2012-08-09):
好技术,这么小的空间都能飞,很考验人的。
旋翼头我改的也差不多,自旋效果怎么没有你这样好,看来还是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