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微型飞机能不能加水鞋在水上飞

楼主(2012-03-09):
在这个版块也潜水有段时间了 ,一直很羡慕各位大哥们的手艺,但是因为个人懒和设备的问题,顶多都是做做手掷滑翔机一类的,本人与昨天在淘宝买了一个2通小滑翔机,还没到手,到手后想改成水飞机加双水鞋不知道能不能飞得起来?给位给点意见?飞机是这个样的 水鞋打算做个小的这个样子 就差不多补知道能不能飞得起来呢

网友:
我告诉你,你别幻想了,那根本就是玩具一类的,动力不足,操控性本来就不好,再加个水鞋,又大大的。无论在水面还是在天上(天上就不说了)阻力那么大,能在水上挪动就不错了

楼主:
555555~~~我也担心就是动力不足 ,但是我想把水鞋做的很小与水的接触面到最小应该阻力就很小了

网友:
我记得shifang做过一个“保姆车”,就是飞机起飞后起落架留在地上。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不行,那水鞋怎么拿回来?一次性啊!!!!那降落呢?降到水鞋上?那2通的飞机有那么牛吗??

网友:
水鞋小应该可以,飞机轻,没问题,弄两个益力多的瓶子就好了

网友:
在提醒一个问题,考虑一下飞机降落接触水面时飞机下部阻力瞬间增大,飞机在惯性作用下会前倾,栽倒水面

楼主:
谢谢几位的提醒~~飞机还没到 估计明天吧 快递不给力啊

拿到飞机后我先测试下地面上滑跑起飞距离      水鞋一定要做到很小很小与水的接粗面足够小

网友:
你真想改水机的话,买一个航模级的飞机吧,对于你来说(翼龙,赛斯纳)都是很好的选择。此外,看出你很喜欢手工,做一台也好啊,论坛上太多了。你这飞机只是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