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楼主(2012-03-09):
各位自制全金属的大大们,你们做的装饰类的小件是用胶水粘呢还是焊接上去的??粘金属用哪种胶水好点?还有,我想买个小型的家用电钻,要能钻透3MM厚的不锈钢板,大家推荐一个性价比好点的。。。谢谢!~~

网友:
粘的效果并不好  不想要的时候咋办 ? 用起子撬下来 ? 建议  加座    用螺丝固定
3MM 的不锈钢板明白咋个意思吗 ?  我用铝板2.5的  钻半天  还得先用最细的 慢慢的换成大钻头  这是铝板    不锈钢是出了名的难钻 费钻头   也就是说不用力顶住电钻 是根本钻不懂的   家用的小电钻就别考虑了  用指头都能捏住    还是正八景花2oo+  买吧交流电钻吧  用起来顺手   还方便   故障率低   最关键的就是效率高   仅此!

网友:
钻不锈钢,1毫米以上确实家用的不容易啊!要死人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是弄厂里台砖解决吧....但是那有些很小的东西加螺丝不好搞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是弄厂里台砖解决吧....但是那有些很小的东西加螺丝不好搞吧.

台钻一般用加工较大 较厚的金属 (当然小台钻除外 )      如果你要加工小点的东西  建议不用台钻  因为台钻的旋转机构用的是减速箱  力气很大    较小的金属加在台子上确实不值    还是建议用手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钻一般用加工较大 较厚的金属 (当然小台钻除外 )      如果你要加工小点的东西  建议不用台钻  因为台钻的旋转机构用的是减速箱  力气很大    较小的金属加在台子上确实不值    还是建议用手钻

手钻打孔保证不了精度,还是太钻好。买个好点的台钻也不便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厂里的不用白不用...手钻确实费力,容易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