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铣电机这样放会有影响吗

楼主(2012-03-09):
刚DIY的铣,但朋友给意见说电机放在离滑台那么远的位置,滑台的受力面集中在一般,铣硬材料是,很容易把滑台另一边的燕槽磨坏的,他叫我把电机直接移到滑台的中间,直接用一个连轴器把无动力主轴的尾端和电机轴连接起来,就象水泵的连接方式,两头连轴器的接触面放一个橡胶垫作为减压,听了他说觉得挺合理的,大家认为这样改可行吗?

网友:
电机稍大了点,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

网友:
放在上面怎么变速啊。变频器?

网友:
你现在这种传动我以前用过,震动比较大,可能是我的机器钢性不够,后来也想把电机和主轴用联轴器直接连接,主要是为了减震。

网友:
神啊。大头娃娃

网友:
请问老只的十字工作台什么规格的?多少米怎么样啊?

网友:
  感觉不协调

楼主:
对是变频器

网友:
主轴哪弄的??

网友:
你朋友说得很对

网友:
看架子强度。。

我看二手市场里面,,有伸出两米的铣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轴自己网上买ER25杆后外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