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Y31AP+OSD问题!求解.!

楼主(2012-03-09):
麻烦问下用个这个设备的大虾们:第一问:我OSD单独由2S
电池
供电
图传
接收也用的2S供电 但是显示器AV电压显示为什么显示12.4V呢??是不是坏了??
第二问:31AP的RC 平衡 航线 自返 盘旋模式的切换问题:如果我要从RC模式切换到返航模式 是不是第一步先要切换到航线模式才能再切换到自动返航模式呢?有没有方法直接由RC模式切换到自动返航模式呢??
第一次用这个设备不太了解 望不吝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A:
不清楚
是不是OSD电量计量单位以11.1为基准呢 能不能看下设置
OSD单独供电就不能看到动力电电量了~

网友B:
第一个问题 : 哈 我不明白你怎么样能用 2S 独立供电 怎么能给摄像头提供12V的电压!!
,因为是连通的,摄像头是由OSD 给电的.
第二个问题: 直接打开关到返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