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QJ又出问题了 高手啊来啊

楼主(2012-03-09):
QJ 拉过一次缸
现在换了 活塞 活塞环 缸压还是小。
飞轮后面的轴上的油封损坏,会导致发动不出来吗?
今天下午发动了10分钟 然后再也发动不出 等高手解答

网友A:
换个轴承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轴承的问题

网友B:
如果不是轴承坏,这么新的机器油封一般不会坏的,认真检查下吧。看见你的QJ这样多问题,我更加坚定继续封尘
拉缸后如果缸体也磨损了,也要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油封上次被我拆机器的时候弄坏了, 我是手痒拆机器 哈哈 好好折腾QJ 才能玩更好的机器

网友C:
飞轮后面的轴上的油封损坏
飞轮后面的轴上的油封损坏了,肯定发动机启动有问题啦。

网友D:
曲轴箱失去真空
这样油吸入不到汽缸内
换油封吧

楼主:
那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