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定速怎么设置? 10CG控

楼主(2012-03-10):
控上面给的选项只是百分比 怎么个定速法??????????机子是亚拓600

网友A:
应该是定到风门曲线的百分比吧。。

网友B:
看10C的说明书,有定速这个选项很简单,按照亚拓的定速说明设置一个定速开关,看灯的颜色就能确定你开关设置的对或者不对。并且要设置定速的油门行程通俗讲就是让定速知道你油门那个位置是最高那个位置是最低。然后在遥控的定速选项上初始设置定速的%比我的好像是设置在85%但是要看你飞机实际转速做精细的调整。你先调着。不懂再问我。

楼主:
怎么让定速确认油门行程?

网友C:
gov的菜单'小罗的博客有设置亚拓定速的参数'你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