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耗损件都需要买什么

楼主(2012-03-10):
我新买一个GL450QS 可是不知道买什么 耗损件 请教大家 还有所有的尾管都能用到QS上吗 还有主轴横轴 尾轴也是通用吗

网友A:
标题
易损件有很多,主浆,尾桨,脚架,尾管,主轴,不是所有尾管都通用的,kds的配件很便宜的,炸鸡没压力

网友B:
易损件有很多,主浆,尾桨,脚架,尾管,主轴,不是所有尾管都通用的,kds的配件很便宜的,炸鸡没压力

网友C(2012-05-07):
kds备件不便宜.
KDS大齿轮5元,别处1.7元,尾管4元,别处2元.副翼横轴5元,别处2元.主轴14元三根,别处2元一根.横轴14元三,别处2元一.等等.而且质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