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3GX主轴上面那个圆圆的东西有什么用啊4503GX主轴上面 ...
4503GX主轴上面那个圆圆的东西有什么用啊4503GX主轴上面那个圆圆的东西有什么用啊

楼主(2012-03-10):
4503GX主轴上面那个圆圆的东西有什么用啊4503GX主轴上面那个圆圆的东西有什么用啊?没装会影响飞行吗??没装会影响飞行吗?

网友A:
主轴垫片,用来调整主轴上下间隙的,没有装只要主轴没有上下间隙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不太懂!

网友B:
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

网友C:
楼主说的应该是刹车盘,那是用来在飞机降落后,方便用手阻止大桨转动快速停下的。故名曰刹车盘。

网友D:
固定环 限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