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sport v2,pro,se三者的易损件通用吗?

楼主(2012-03-10):
如题易损件三者通用吗?主要是指主轴,横轴,大齿,脚架,尾轴(皮带版),尾管。主要考察通用性,准备入魔了,以前玩过se还有一些配件,看能不能利用

楼主:
内容忘记说了是450级,哈哈

网友A:
SE的主轴/横轴和PRO/SPORT V2 不通用
其他零件通用

网友B:
SE的主轴和SPORT V2 通用,和PRO就不知道了。横轴SE V2 和SPORT POR 不通用 ,SPORT和POR 应该是一样的吧,其他的都通用,我只有SPORT和SE V2 的450机机,所知道也就这些了。

楼主:
恩恩,谢谢楼上和楼楼上,还有人补充吗?

网友C:
标题
sport v2跟pro的主轴通用滴~
尾传动系统se v2和sport v2通用……
亚拓机系太大了,se、se v2、sport、sport v2、pro每一款都有区别,比如se用3mm横轴se v2用4mm横轴……

网友C:
标题
大齿、尾轴、尾管都通用,其它楼主所提到的易损件就复杂了,脚架pro和sport通用,se横轴特殊,主轴也特殊(sport和se/se v2主轴相同,sport v2和pro主轴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