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宁 D95MG

楼主(2012-03-10):
有人用过格宁 D95MG 舵机吗?感觉怎么样可以给新手说下吗?打算想入!

网友:
D95MG速度和力量都可以,同价位推荐再看下北田B213F,应该好一些

网友:
D95MG应该是不错的舵机,值得一试。

网友:
目前两架450,一架仍是D95MG服役,另一架115MG

网友:
450 Pro 上用著, 拉力速度都可以, 練練航道停懸還不錯, 就是沒事喜歡抖兩下

网友A:
格宁 D95MG 舵机全仿65MG,齿轮很坚挺,电机也不错,整体来说,不错的舵机,没见抖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格宁 D95MG 舵机全仿65MG,齿轮很坚挺,电机也不错,整体来说,不错的舵机,没见抖舵!!

寿命和MD933比如何?

网友:
正在用,感觉不错

网友:
虚位怎么样?比933好吗?

网友:
都不错用量比较大

网友:
我的用一段时间后一致性变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