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放置2年没用过的电池如何能恢复充电!

楼主(2012-03-10):
今天翻箱倒柜找到2块全新放置了2年的11.1V1500 20C的3S锂电,

用万用表测得电压为4.2V,用简易平衡充无法充电,

请问坛里高手:如何能让电池恢复充电?:loveliness:

网友:
先用小电流对它充电待电压恢复正常后再正常充电!

网友:
拿个电池并联就可以

网友:
一棵4.2V,一蕊那不能充了再充要發火了.三棵共4.2v,可能也救不活了,單蕊才1.4v.你電表也二年沒用了吧,一般都用20分之1 c  .去充,來救看看 .

网友A:
可以用4.7v左右的电压 100mA左右的电流 单个电芯分别都充到3.7V左右,然后再换平衡充就可以充了,

翻翻我在该版发的帖子,恢复了一个过放电电池的。

网友:
先量一下每一节的电压,然后可以单独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4.7v左右的电压 100mA左右的电流 单个电芯分别都充到3.7V左右,然后再换平衡充就可以充了,

翻翻我在该版发的帖子,恢复了一个过放电电池的。

谢谢啦!用你的方法成功恢复了电池,我是用手机充电器给每片电池充电,全部充到3.7V,然后用平衡充补电,充电完成电压12.6V

网友:
没有用的!电池物理性能变了,无法补救的!冲可以冲到满电!但是自放点很快的哦!

网友:
用充电器的镍氢模式1a左右强制充电大约5分钟,然后再用平衡充充电,如果正常就可以使用了。
不过电池性能和新的没法比了,甚至很差劲。。。。。。

网友:
没有特殊原因的话,还是扔了吧,这样的电池所谓修复,其实性能差了好多,勉强一用就是了。找个非模型用途发挥余热也凑活。。。自放电太厉害了,放在哪里用的都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