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发动机熄火问题

楼主(2012-03-10):
我的三叶
发动机
熄不了火怎么办?换的新的化油器,用手指堵住化油器的气门发动机也不熄火,最后无奈拔掉油管才熄掉。请各位帮忙找找问题~

网友A:
漏气了,检查化油器胶圈,固定螺丝孔看看

网友B:
三爷的东西不错,本人有幸调教过52,15,46觉得最大的必要就是要密封好,无论是用垫圈,704硅胶,啥方法都行,密封好了,三爷发动机还是非常好用的哦。

网友C:
化油器漏气了...仔细检查下

网友D:
标题
,没早点看到此帖,周六飞时,奇怪也像楼主一样熄不了火,但还是强行弊熄了,后加油复飞,上天一会突然熄火,迫降,运气好,飞机无损,检查后,化油器掉了,被拉杆吊着,火头坏了。os火头的损坏是不是因为化油器掉的原因?

楼主:
感谢
多谢各位,经过对化油器进行密封加固,现在可以遥控熄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