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主电机转速突变,伴有吱吱的响声~~~~~

楼主(2012-03-10):
如题,911昨天到手,只飞了几块电池,小摔几次,微调好后能对尾悬停了。但是在稳定的悬停过程中主电机总会突然发出尖锐的吱吱声、转速突变导致飞行姿态突变。今早起来再试,刚开始还好,但一块电池还没飞完,又出现这种现象~观察主电机周向固定得不好,也就是在固定座里面可以转动。是否这个原因呢?另外,飞前几块电池时,中间停顿较短,是否导致主电机过热损坏?

楼主:
记得小时候玩四驱车,有的马达也是这样吱吱响,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没人遇到过吗?

楼主:
入此机直观的感觉就是,幸亏没有直接上450啊,否则多半都已经炸没了上千块了~

楼主:
没有热心观众吗?

网友:
悬停过程中主电机总会突然发出尖锐的吱吱声、转速突变

复lyoshang兄:

可以先试试:
(1)  从主电机轴前后沾上少量WD-40或缝纫车油(铜套磨损)。
(2)  用手指把主电机推向主轴,上少量热溶胶做加固防松。

如仍不行,就可能电机内有小零件炸机时松脱了。
直接买原厂的(20元)剪线更换好了。
以后炸机要立即全收油可减少配件损坏。

欢迎入魔
陈伯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911昨天到手,只飞了几块电池,小摔几次,微调好后能对尾悬停了。但是在稳定的悬停过程中主电机总会突然发出尖锐的吱吱声、转速突变导致飞行姿态突变。今早起来再试,刚开始还好,但一块电池还没飞完,又出现这 ...

拉轴了,与电机过热和铜套质量有关。

楼主:
标题

发到另一个区了没回来看。感谢陈伯及bangbangop的指点。

网友:
7楼完全正确

主电机我买了三部整机,外加1个主电机作为配件,都是主电机问题,要么楼主说的症状,要么就是续航时间短,都是主电机的问题,一狠心入了40个主电机,慢慢坏吧,我一定会征服你的,911,看看到底谁更狠,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