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可以同时充两只3S模型锂电吗?

楼主(2012-03-10):
购买充电器时老板说只能一个一个的充,昨天我把两只3S的锂电(4400mah和5850mah)的同时接上,用4.5A电流充电,可以充,不知是否会把充电器充坏?坛子'里各位同时充过吗?

网友:
当然可以,而且A6是每S独立充电的,所以不同容量的电池也可以同时充电。

网友:
老板忽悠你呢。。。

网友:
两块电池可以同时冲,但是注意充电电流要按容量最小的电池来设置

网友:
现在就是2块同时冲。  问一下楼主的电源是多少? 电源比较小的话。最好小电流充电。不然电源受不了、

网友:
A6是并充模式,完全可以,估计老板也不懂,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输出12V,12.5A.

网友:
老板想让你买保姆

网友B:
  没用过高级的充电器,我只知道我用的45块的简易平衡充,原来只一个接口,一次只能充一块电池,自己做的并联扩展,一次充个十块八块电池都没问题滴,理论上电池再多都不会对充电器有影响。只是充电时间加倍而已。充一块电池2小时的话,同时充五块就是10小时。
  好处是五块电池一起充一晚上,不用充一块起来换一块电池。并且每块电池的充电电流都很小(单块电池设计充电电流/同时充的电池数),所以很安全。已经这样用了两三年了。没出过任何问题。

网友:
并充板(35~40元),网上有购,一次充六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高级的充电器,我只知道我用的45块的简易平衡充,原来只一个接口,一次只能充一块电池,自己做的并联扩展,一次充个十块八块电池都没问题滴,理论上电池再多都不会对充电器有影响。只是充电时间加倍而已。 ...

我担心您那原装电源是不是受得了?    多余一句废话 俺是30A工业电源,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担心您那原装电源是不是受得了?    多余一句废话 俺是30A工业电源,爽!!

您完全不用但心,我就是同时充一百块也没事,因为我的简单充电器,总充电电流是固定的,同时充的电池越多,每块电池的充电电流越小。每块电池都是平均分的滴。

网友:
两块3S电池可以当一块6S电池用,自然可以当6S充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