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第一辆车1比18小赛,B2040 KV3300 14T完美用上

楼主(2012-03-10):
生平第一辆车1比18小赛,B2040 KV3300 14T完美用上,激动,暂时装了普通单向电调,不能倒车,不知道各位车友有什么好推荐没有100左右的双向无刷电调

网友A:
东莞玲珑那里买的吧?呵呵.这车不错比较耐操.不过差速比较容易扫齿.

楼主:
对的,实在东莞那拿的

差速齿轮?是指电机铜齿驱动的那个大齿?

我倒是觉得跟轮子一起转动的伞齿容易扫齿

刚看了恒龙同类车的配件,发现都挺贵的

网友:
不要去,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莞玲珑那里买的吧?呵呵.这车不错比较耐操.不过差速比较容易扫齿.

户外飞速玩了5次,损失了5个普通9克舵机,其他都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莞玲珑那里买的吧?呵呵.这车不错比较耐操.不过差速比较容易扫齿.

今天展会淘了个ZTW 20A竟速车用电调,总算完成了整车,车子还算耐操,除了损失舵机,其他都完好

网友B:
V兄,我目前也整了2部1:18小卡,我教你一个办法可以塑料齿舵机怎么撞都不扫 :把舵臂和舵机齿轮接触弄松

楼主:
引用 网友B:
V兄,我目前也整了2部1:18小卡,我教你一个办法可以塑料齿舵机怎么撞都不扫 :把舵臂和舵机齿轮接触弄松

磨光滑或不上螺丝?
你是有刷还是无刷?我这这无刷低速性能不行,起点太快了,在家里玩速度过快,低速部分还不如航调起点低,

网友:
我一部有刷,用航模20A+380慢速电机,适合在客厅里跑,只是后驱,玩漂移爽,基本可以不停的在客厅乱跑。
一部有刷,HY25A+电机,低速性能我觉得还行吧,在室内跑速度还是快了些。室外2S可以到60+,3S不敢试,太快了。
我的有刷那部,用的普通固定翼的辉盛9G,找了一个和这个舵机不是很般配的舵臂,可以正常使用,但是一碰撞,舵臂就滑向一边,达到保护舵机的目地,目前在家里随便乱撞,一次也没扫齿。

网友:
说错了,一部有刷,一部无刷。

网友B:
低速380电机+航模20A,功耗极低。一块2200MAH的电池,玩个2个小时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速380电机+航模20A,功耗极低。一块2200MAH的电池,玩个2个小时没问题。

我展会买的ZTW 20A 连设置卡95,不知道有刷车刹车性能如何?
车电池就是耐用,我用的是以前大玩具3通上的1500MAH 1865 2S钴锂电池,差不多每次收队都还有8.0电压

网友B(2012-04-09):
航模电调无刹车 ,
另外我有田宫的有刷电调,刹车性能和无刷完全没的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模电调无刹车 ,
另外我有田宫的有刷电调,刹车性能和无刷完全没的比。

航模电调也有刹车的,我之前就是用20A ZTW航模电调,玩的比现在这个车用的还爽,就差倒车没有

网友:
我用的40A星穹无标双向电调,才70几块钱,用在这个车上几乎不发热。就是体积有点大,不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