店售电池魔术带易断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2-03-10):
全国各店出售的电池魔术带,公母连接处都不结实,不用多大力就会断开,这种热压工艺严重不过关!远远不如我用以下的修补办法:在两个接头处涂上薄薄的泡沫胶,等几分钟干后贴合,用钳子夹一夹,或用平头锤敲一敲,主要就是为了让两个面贴合得更紧,再用弹力大一些的铁夹夹住,2天后去掉夹子使用,结实无比!

楼主:
补充:结合重叠处的长度在15-20mm之间比较好,不能太短,也不要太长当然比原品应该要长一些。涂胶一定要涂匀、贴合面都涂到胶。

网友:
直接用针线缝上

网友:
我都是让我妈帮缝好的,结实无比

网友:
滴一点502就好了

网友A:
买好一点的就完了
我的拉不开

楼主:
缝的方法也不错,特别是断之前就这么做。但我没有针,满天下都买不到。502的方法我也试过,粘的部位太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好一点的就完了
我的拉不开

怎么在看不见、摸不着、试不了(网购)的情况下,买“好一点的”?

网友B:
缝纫机伺候一下  速度解决   永远都不会断在这个地方了

网友:
我买的质量还不错啊,拉不断

网友:
 个人经验:
不加固,能用100起落左右(魔术贴热压连接处很容易脱开。)
针线加固,能用500起落以上(魔术贴公边用久了会慢慢脱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缝的方法也不错,特别是断之前就这么做。但我没有针,满天下都买不到。502的方法我也试过,粘的部位太硬。
 还有买不到针线的,满大街都有

网友:
标题

住酒店,见到针线,基本无视,下次收集起来,免费惠及坛友,呵呵

网友:
 针线伺候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缝纫机伺候一下  速度解决   永远都不会断在这个地方了

网友:
订书机伺候,简单,方便,牢固!

网友:
解决这个问题的神器是缝纫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