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GPS抗风测试

楼主(2012-03-10):
今天早上挺冷的,风大概有2-3级风....好彩没下雨.....
把玉兔的高度定到1.5米以上,,可见飞控会在超声波和气压芯片之间切换...由于超声波和气压芯片的精度不一样......造成定高上下波动....
可能今天的风有点大...机子老是四处漂...
不过不影响我逗兔子...
音响开大点,可听见风响.......

网友A:
不错!兔子的GPS定点还是很给力的!

网友B:
不错!气压计要是再给力点就好了!

网友C:
不错,我要小兔兔

网友D:
好
改天我也测试一下兔子的GPS,发个视频大家评价

网友E:
上次你的不是炸了么?也是这第地方航拍时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炸了,花了两百多修复。。。可惜狗2镜头没买到原装货。。。。

网友:
不是知道上次炸了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电机共振。。还有主平横参数过高。。。还有就是下面吊着狗2固定不稳。。造成另一个振动源。。。
不过还是希望玉兔飞控能把失控的算法改进下。。。

网友G:
挺稳的,定高给力
我的定高老是上下蹿动,加厚了海绵效果改善了不少,但是油门一直忽大忽小,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最好把飞控插上电源。。然后用电脑的调参软件看看你遥控的油门值不动时,是否会稳 。。如果油门数值你没动,都在2个以上的数据点漂。。。那就得搞个好控了。

网友H(2012-04-27):
LZ能否把图纸设置的参数 发上来!! 参考参考!!!

网友H:
晕!!什么图纸啊!!是兔子的设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