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M电机用什么进角?我电调是铂金40A

楼主(2012-03-10):
450M
电机
用什么进角?我电调是铂金40A

网友A:
坐等高手

网友B:
一长一短,18.75 用.22.5做钟摆稍显无力

网友C:
进角大小根据不同的电机来,进角越大,转子提前做功越早,功率输出大,耗电大;小进角转子做功提前量就小,输出功率小。过低的进角表现为空载转速高,一旦有负载电机无力。进角大小根据个人而定,没有特定,比如你只飞悬停,小航线可以调小进角,增加飞行时间,但不能剧烈动作,否则掉转严重,即使有好的定速也没用,暴力3d一般采用高进角,增加输出功率,使电机负荷变化过程中同样运转平稳。

网友D:
楼上高人也,我又学到了有用的知识了。

网友E(2012-09-03):
中进角使用中,感觉还可以

网友F:
学到东西,又能拿分,哈哈

网友G(2013-03-29):
学习,学习,我觉得进角越低是不是扭力越大转速越慢?

网友H:
感脚进角神马的伤不起啊..

网友I:
我今天改了18° 也是铂金 感觉电机立马动力翻倍。。。 本来悬停70%定速 90%3D 现在3D72%都嫌太暴力了 花牌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