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OBAO卖的滚珠丝杆座都用的什么轴承??

楼主(2012-03-10):
TAOBAO卖的滚珠丝杆座都用的什么轴承??多谢了!

网友:
应该都配轴承的啊!

网友:
2×推力+1深沟

楼主:
2个推力轴承 +1个深沟球,这样的话就是3个轴承了,我说怎么卖哪么高的价,我以为是角接触轴承呢,推力的在两边安装,深沟的在中间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个推力轴承 +1个深沟球,这样的话就是3个轴承了,我说怎么卖哪么高的价,我以为是角接触轴承呢,推力的在两边安装,深沟的在中间对吗?

中间怎么装轴承啊?两个推力装前面深沟装后面啊

网友:
都是2个角接触轴承,支撑侧一个深沟球轴承

网友:
应该是那样,有亲自拆开看过吗?

网友:
170一对座的装的都是深沟,有角接触的200多以上

网友:
学习了,以前还真的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