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飞wkm+XA双轴云台组合

楼主(2012-03-10):
加了个皮筋在云台上,发现很意外地偶然抖动变少了~这说明横滚方向没固定牢么?检查发现并非如此。抖动原因诡异啊~调节调节皮筋松紧,应该能有完美效果了:)

5,8G200mw图传,改了个平板天线接收,再也木有雪花了,很不错!有了wkm的精确定点,今天高度直逼300米啊!!
上午的飞行出现两次意外:一次是红灯单闪的时候(应该是星不够)起飞,出现两次侧飞,立马切换姿态模式回来降落。一次是云台,不知何故俯仰只能俯不能仰了,7通道控制和自动平衡都不能仰,断电好几次才恢复正常,不知是飞控还是云台出了问题。。

顺便说下,模仿Tim的云台自己定做了铝板件,等看效果吧~

楼主:
有个问题请教下高手

wkm在找不到星的时候以姿态模式起飞,空中悬停时切换gps然后等待找到星可以么?因为考虑到有些地方地面不够开阔,但是巡航高度上没有什么阻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晚上试验成功了

网友:
期待LZ模仿Tim的云台的效果,还好有你们这些前人的折腾让我们受益了,非常感谢,Tim的云台虽然简单,但结构紧凑,重心平衡,横滚用虚位小的舵机相信会有好的结果,但高频震荡可能会真接传递到相机上,要做好减震工作,我是新人发表一点愚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考虑了减震,准备先用XA650的云台胶圈试试,然后再试弹弓皮筋,再试空气阻尼。横滚打算MD933,俯仰先用个闲置的YZ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