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主轴对飞机飞行特性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2-03-10):
貌似无副翼pro如果直接用原装主轴会有点长

网友:
用sport的主轴要调拉杆,注意下

网友:
短的翻身性能更好

网友:
 个人感觉长一点,吊着,稳定;短一点,容易翻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无副翼pro如果直接用原装主轴会有点长

主轴长短一点也没有什么关系,照样很好飞,只要正负螺距调整好就行了。

网友(2014-02-26):
只要不干涉,主轴当然是越短越好,越短同心精度越高,头子越不易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