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看下这高精密丝杠的螺距是多少的

楼主(2012-03-10):
两个的螺母上的塑料都写着1625,但是打印的字却是不同
看看图

网友:
还是磨制的看着好

网友:
1604和1625这差距很大了,肉眼都能看出来了!!

网友:
1603   1604  1525  看来有得晕啊~
看看用卡尺测量两组牙相同参照点之间的距离

网友:
很明显楼主上来是放毒而不是问问题的!

楼主:
nsk的命名规则 真日本人

网友:
我以为1604就是直径16,螺距4,其实不然,到底是何规则请楼下解答

网友:
螺母上的写着1603,1604

网友:
不懂来学习了

网友:
这是两条丝杠好不好? 我有条1603的滚珠丝杠精度比起许总的要高点C0级别的

网友:
1603  比较麻烦  用两相步进电机  脉冲当量 除不尽

网友(2012-05-21):
目测感觉是04的

网友:
看沟槽像04的,卡尺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不用量了,肯定不是1625的,因为要是螺距是25的比直径16还大,一眼就看得出来了,

网友:
谁给解读一下1625是什么意思?16的内径,25的外径?

网友:
1625肯定不是指的丝杠参数,会不会指的是螺母内外径?无论1603、04、05的丝杠只要用了这个外径的螺母都可可以使用这个规格的塞子。验证起来倒是简单,楼主用卡尺卡一下就知道了
好像有点问题,随手找了一根1202的测了一下,螺母外径正好25,16的应该比它粗一点吧?古怪的1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