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折腾冲浪者, 加高电机座 ,安装卡片机航拍

楼主(2012-03-10):
之前用的 2212 KV1400  7寸桨 角度不爽 推油门就抬头
现在升高电机座 用了8寸 角度改平 应该能大油门平飞了
等胶干了去试飞、、

网友:
很邪恶的方法,祝成功,等视频

网友:
破百 应该是玩船的提法  不管怎么 很亲切

有时候也在想,上狗还是ZI8或者是卡片,其最终的区别也就是图像采集的效果而已,三者之间某者再好,大不了也就是业余自我的感受,只要不用于商业,玩的只是一种爱好,一种感觉。。。【如果只想看清地面 500线以下CCD足矣】

网友A:
2212  1400KV朗宇电机+7X6APC桨  很省电了,动力也很够        加油抬头你可以吧电机的推力线向下调点,    冲浪者我飞的感觉FPV不怎么样,休闲飞不错    大风天能飞但是不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212  1400KV朗宇电机+7X6APC桨  很省电了,动力也很够        加油抬头你可以吧电机的推力线向下调点,    冲浪者我飞的感觉FPV不怎么样,休闲飞不错    大风天能飞但是不稳

我认为是把推力线往上调点!!马达轴的延长线 在飞机重心的上面! 期待实际飞行实验结果!

楼主:
角度改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是把推力线往上调点!!马达轴的延长线 在飞机重心的上面! 期待实际飞行实验结果!
正解,推力线不是一味的仰抬俯低,要看重心位置,我的飞翼就是反滴

网友:
推力线这样调岂不是更加抬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