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电压与转速的关系

楼主(2012-03-10):
请问下电机电压额定24V转速6000转,在使用12V电压时候转速是不是3000转呢?如果不是请问该如何计算?谢谢

网友A:
如果是这样,,,大家变频器和驱动器都不用买了。。。直接调电压吧。。。

网友B:
偶有100元纸币一张 ,是不是撕成两半就得到2张50的

网友:
如果是直流电机,转速和电压之间确实是近似线性的,不过还和负载有关系

网友:
直流的基本上是,异步的交流看级数,串激的看负载

网友:
赞同板凳所言,补充:
*过去的年代里确实有刷直流电机调电压的变速范围比较大,就是最低电压和最高电压的功率比 较接近---也就是前面说的电压-转矩的特性曲线比较平坦,但电压低于额定电压太多,,输出功率就减小很多,此时带负荷能力急速下降,,,,,
*记得有个计算公式你可以百度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有100元纸币一张 ,是不是撕成两半就得到2张50的

我在请教问题的啊!你这么说名什么?你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请教问题的啊!你这么说名什么?你懂?

呵呵,撕成两半确实是两个五十,不过还要看撕的手法,银行有规定的。

网友:
这个理论上是这样吧,实际中由于负载,电机轴的摩擦还是有些出入的。

网友:
说真的,曾经有个几年是可以撕开纸币流通的,那时的钱真大。

网友:
不成比例

网友:
无刷电机  有个参数叫KV值。。。。

直流有刷在一定范围内 电压和转速是线形的 前提是不考虑负载

交流异步 就研究跟极数和频率有关

别的不知道 哈哈

网友:
ha 12楼的我要补火车轮胎

有意思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确实是这样

楼主:
风气越来越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样,,,大家变频器和驱动器都不用买了。。。直接调电压吧。。。

你说的是交流电机

网友:
不成比例,但转速和电机负载,电压,电源所提供的电流都有关系,理论是能计算可是没那个必要,实践才是真理,通电试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
补充一点,我上面说的是直流电机的情况,如果你是用的交流电机,这样用会烧机。

网友:
 其实很简单 不带负载时 在一定的转速范围 这个理论是正确的,至少能达到正负10转的精度。
问题是实际应用中的负载,与负载顺值均定,转速与电压的关系就不是一条成45度角的直线了。
PS:你没明白我前面回复的意思,100块撕成两半的确是两个50的,至于你能不能用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PS:楼上的加油  还差10贴

网友C:
是啊,我要加油成为上等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