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线描画如何用artcam作出刀路

楼主(2012-03-10):
一直很困惑,像这样的画,用什么样的加工策略做出刀路,是那种单线条的,请高手赐教!

网友:
我一般都用沿矢量加工,在二维刀具路径里

楼主:
用位图转成矢量,线条很粗,如何变成很细的单线条呢?

网友:
在CD里描一下就行了吧,直接存成矢量图导入到AC里按沙发说的加工就ok了

网友:
学习中 瞄一下  导入  二维刀路

楼主:
我以前在坛里见过这样的作品,期待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