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33失控保护和2814电机问题

楼主(2012-03-10):
1.今天把以前的fy21ap拿出来装机。用433和光纤模块遥控。但失控保护不管怎么设置(拔下在接收机上的光纤模块,插上对频线,给接收供电。然后打开遥控后面的fs,推油门百分之六十,开关打到自动回航档,按住对频按钮开机,bbb声后,关遥控,拔下接收机电源插上模块插上接收机电源,打开遥控,给飞机上电,此时一切正常,关控,电机转动,可是依然现实abm模式,还是弄不到自动回航上。设置失控保护实在室内,没有卫星,是不是没搜到星的缘故???),关控都是abm和电机转,再怎么也无法到rtl自动回航模式啊。
2.天行者原配的2814电机,不小心把胶水弄轴承里了,因为不知道这电机什麽品牌,卖家也不知道,想淘宝找,可没有合适的。孔径是5mm.外径是11mm,请问品牌电机哪个型号电机的轴承是这个尺寸啊。。。
跪求哭求大侠们指点

网友:
EMILEC 433 ?

高频头打开F/S功能, 然后遥控器调整到你要的失控时候的舵机位置, 长按高频头5秒以上  OK 搞定

楼主:
是这个牌子的
谢谢啦,意思是不用插对频线,直接将光纤模块插在433接收机上,飞机正常上电,遥控把失控保护的通道设置好,遥控开机在FS开的状态下按着高频头5秒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