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固定翼平衡仪做云台的增稳装置可行吗?

楼主(2012-03-10):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固定翼平衡仪,如果用在云台增稳上(副翼和升降通道)不知道可行吗?

网友:
四轴飞控一般都有增稳云台

网友:
行!我用的就是FY20A

网友A:
行,不过估计效果不会很好,应该是有作用的。
毕竟不是专门针对来设计的。

网友(2012-07-14):
试试,,,,用Futaba2轴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不过估计效果不会很好,应该是有作用的。
毕竟不是专门针对来设计的。

白云山大大用的什么增稳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