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电池太多,怎么同时充??

楼主(2012-03-10):
一般的3s充电器可以外接充电板吗?实现两块 或者3块电池同时充。有几种方法可以实现同时充几块电池?

网友:
买个三十多元的并充板(可同时充六块2S~6S),接上充电器(B6或B8或A6),设置好参数即可,关键在于充电器的输出功率,还有电池能承受的充电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3s的或者4s的平衡充,接上充电板就行?

网友:
见上面的图,可同时充六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那个a6设备啊,我只有3s 4s平衡充,没那么高级的设备!

网友:
那就没办法了,用那个一次只能充一个,而且充得慢,还是买个B6吧
200多就行了

网友:
并充板。。。不过充电时间是每块时间的叠加。。

网友:
楼主可以去淘宝搜,剪线电源,买几个,做一个平衡充,可以无限的充很多块!

网友:
方法一,到淘宝搜拆机的锂电池充电板,很便宜,多买几块,可以自己组充电器。
方法二,出点血买好一点的充电器啊,我用的五胞胎,感觉蛮好。

网友:
上720duo吧,这么多电池也值得上好充电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