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UTABA遥控器

楼主(2012-03-10):
请问FUTABA的T8FG和10C有什么区别,前者14通的为什么会便宜些呢?...貌似许多大虾更喜欢10C...
还有,一般好点的控用JR的和FUTABA的基本是不是一样,有什么区别>...
不吝赐教...

网友:
说10C好的也有(外观),说10C差的也有(手感、功能)
但是说T8FG不好的,往往都是针对外观,对功能没有腹诽的吧
我纠结过,多款中高档控中,10C属于被pass得比较早的,最后选了T8FG,到现在是越来越觉得选对了

网友A:
其实都差不多,都够用了。
10C和14MZ我都在用,感觉上要求不苛刻10C足够。
14MZ功能强大,但不是都需要用得上。
已经订了18Z,最看重的是双向传输更能,可以查看接收机,动力电的
电压。加上气压传感器可以看到高度,电台都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都差不多,都够用了。
10C和14MZ我都在用,感觉上要求不苛刻10C足够。
14MZ功能强大,但不是都需要用得上。
已经订了18Z,最看重的是双向传输更能,可以查看接收机,动力电的
电压。加上气压传感器可以看到高 ...

14MZ和18MZ是好,不过对于一般的模友,最重要的还是价格比较贵...

网友B:
回复 网友A:

18通道好贵 唉  神器啊    这个应该是大家的终极目标吧  只有260这样的汽油航拍机 估计才能和它相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通道好贵 唉  神器啊    这个应该是大家的终极目标吧  只有260这样的汽油航拍机 估计才能和它相配

一分钱一分货,一般不用功能那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