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相机镜头上的刻度怎么弄?

楼主(2012-03-10):
有一种德国生产的老镜头,俗称牛眼,但这种镜头只只都没有光圈环,因为镜头的光圈环是制作在相机上的,现在把这种镜头进行了改装,可以安装到现代的尼康,佳能,宾德等单反机上使用了,而且我也制作出了光圈环,并且光圈还是带定位的,但就是上面的阿拉伯数字我弄上出来,想过很久,用钢字号打上去,难度很大,因为不容易打得正,字的深浅度也不容易掌握,还有就是向上面强力一打字,车好的件就变形了,无法再安装到镜头上去。大家看看用什么办法可以在上面刻出字来,例如2  2.8  4  5.6  8  11  16  22这些字全是光圈值。

图中红线所标的就是制作出来的光圈环,因为无法刻字,所以只用钻头打了小坑,点上黑漆来代替的。
请高人指点,用什么办法可以制作出精密的数字来。

网友:
尝试一下化学腐蚀或者电解腐蚀。 或者 铝棒车外园后先钢码打字,然后内孔刀打洞。最后一刀切下。

网友:
两个方法,一个,要求不高的话,你用透明胶片打印,用高透光的双面胶贴上,之后,算好尺寸,裁切下来,粘贴上去,这样的做法,简单,快速,缺点,有不易发现的接口,牢固程度也有一定折扣,再有,就是用腐蚀加工的方法,但这个比较麻烦,同时成本较高,除非楼主舍得银子,效果吗,自然没得说,很多仪表,相机等精密的刻度盘,都这么做的。

网友:
这个我最有发言权,传统的办法是用刻字机刻,现代可以用雕刻机刻呀!

网友:
应该是雕刻上去的吧,,,得上4轴。。

这里也看到玩摄影的,,很亲切。

网友:
跟腐蚀电路板一个道理!

网友:
1.简单点的,用电刻刀,不过手艺要好才行
2.激光打印

网友:
知道卡尺上面的刻度是怎么弄上去的不

网友:
見過一種手持的雕刻機

网友:
上A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