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装机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2-03-10):
1。机子装好后如何调平衡啊,参照标准是什么?前面那个自带的平衡物要不要取下来?是不是用电池替换就行了。

2。舵机这样装可以吗?中立时是这样子的,因为如果垂直的话,左边没空移动了。

网友:
没装过  帮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机子装好后如何调平衡啊,参照标准是什么?前面那个自带的平衡物要不要取下来?是不是用电池替换就行了。

2。舵机这样装可以吗?中立时是这样子的,因为如果垂直的话,左边没空移动了。

左边没法移动就把槽开长一点啊,兄弟!

网友:
机子装好后如何调平衡啊,参照标准是什么?前面那个自带的平衡物....

复hfatw兄:

(1)  面向飞机前方,用两手食指从主翼下炭纤杆补强位托起飞机。
      如机头略向前沉那重心就对了。这JJ头重一点会更易控。

(2)  你这是旧款冲浪者,机头配重如用1500mah电时可保留。
      用2200mah电时可移走。

(3)  这机头大炸时易断开。可先用包装用的透明胶纸把机头包裹一次加固。

(4)  原装5x5e桨太软太小不给力,可换APC6040马刀桨加子弹头。
      小心电调不要过热就行。

陈伯

网友A:
啊哈 楼主的机和我一样啊,我的已经爽飞爽炸了。

舵机先插电,转到中立位置后再粘胶。角度调整在尾部调。

加个垫片,要不太薄了螺丝在里面晃动。外面的螺帽不要太紧,要让螺丝能转动,最后在螺丝上点点胶。

尾翼这里粘一节套管,要不在转弯时钢丝会弯的。

最后炸鸡后粘好 今天早上爽飞后,挂墙上。

还有头罩的磁铁粘的很垃圾的,一摔就掉,记得加个皮筋在外面。

最后的最后 看我这么辛苦 给加点发吧,给别人加分是不会扣自己的分。
帖子右下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哈 楼主的机和我一样啊,我的已经爽飞爽炸了。970282

舵机先插电,转到中立位置后再粘胶。角度调整在尾部调。

加个垫片,要不太薄了螺丝在里面晃动。外面的螺帽不要太紧,要让螺丝能转动,最后在 ...

我的机子也装得差不多了,就是不知道里面布置合不合理,接收机、电池在最前边,电调在机舱和马达之间处,一块2200 3S 电池替代了原来的配重物。还有,有的舵机打到头老嗡嗡响,每次用手推下就不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管怎么装只要最后重心在碳杆这里就行了,具体是把手指放到碳杆下方机头略向前倾斜就行。
对于舵机嗡嗡响,这是舵机问题不需要调整。

还有胶水一定要粘牢,在空中不要做剧烈动作。千万不要距离啊。
我的今天早上就炸了。
看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1#pid7527977
应为胶水粘的不牢,在后空翻时鸡翼折断。

在起飞时 开80%油门,上升舵机打到低,45度向前扔出去。OK 。

网友:
回复 楼主:

平飞 滑翔就行了,不要做3d动作。要不鸡翼受力面积太大会折翼的。
切记
切记。

积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