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相电动机的问题

楼主(2012-03-10):
收了一个15瓦 上海为电机厂的 电容启动电机 两红线两黑线,两黑线有电阻值,红线之间没有,大概可以确定断线了
我大体画了下线圈绕组的图  不知道对不  如下

楼主:
共12组线圈

下面的应该是启动线圈1 2 是两黑线 通着,四组线圈每组跨一槽

上面应该是主线圈,1 2是两红线 ,四组大线圈之间跨两线槽  四组小线圈绕在这两线槽里,现在上图分别 从1 2 3 4点量  有一半是通的,另一半不通, 3 4两点是相邻两组大线圈  线头 并在一起接入一根线管里 埋在线包里了,看不到接到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