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 什么变频器

楼主(2012-03-10):
高手看阿奎那这是什么变频器      怎样接线

网友:
安川变频器

网友:
安川变频器,性能很不错的,上面不是有线吗?不会用的话给我短消息

楼主:
不会用的   说多少W的

网友:
3相220输入

网友:
3相220输入,三相220输出,1.9kva,就算是1.5kw的变频器吧
输入单项220也可以用应该,不过功率要小点。

网友:
1.5KW变频器,我也有一个,上面接入单相220电压就行了,下面出三相220电压,接线很多,有可能要设置,网上有资料,调成面板控制试机

网友:
安川J7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