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TB6560驱动板用在光驱雕刻机上!新手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2-03-10):
赠:配送USB电源线,加送打印并口线,
送MACH2汉化版/MACH3中文版/文泰雕刻绿色版/
TB6560驱动板说明/G代码试机程序及
MACH2和MACH3中文设置指南。
软件网络传输
安装简洁:接上电源及电机,并口线接到电脑就可以
运行了,不再用排线飞线连接控制板与驱动板。

1)工作电压直流12V-40V,控制板USB/5V电脑主机供电,实现电脑与驱动器完全隔离,完全不同地,防止信号相互干扰(同地就不是隔离,不像DC/DC隔离电源有波纹,如:编程器,烧写器,单片机学习板等都采用USB电源供电),信号有IC整形隔离,完全保护电脑,也保证了脉冲信号不受电脑主机漏电等高频干扰,不是虚隔离,也不使用DC/DC.(如果买家一定要用DC隔离电源,本板完全已留位置可以直接安装DC隔离电源为你实现一个电源搞定,需要完全隔离的送USB线副5V供电)
声明:全驱动逻辑5V电源全采用7805独立供电滤波,三轴采用三个进口7805,也防止驱动相互干扰,经本人实测TB6560逻辑5V电源电流22MA,A3977逻辑5V电源电流38MA,78M05负载电流500MA,实测7805温度33度,众所周知,温度是在高压降下才会高温的,也就是7805要达到500MA满载时才会产生高温,而对于38MA负载来说用手摸着只有一点点温度,本人宗旨:用好料,合理利用。

2)适用软件有mach2,mach3,emc,KCAM等,
3)输出标准的三轴驱动,并有第四轴第五轴扩展及急停限位端口,方便用户自由扩展到第五轴。
4)控制部分与驱动部分高速光藕完全隔离。防止相互干扰,加上并口连接电脑主机,多数主机漏电,会大大干扰信号,隔离后就不会了。
5)并口信号弱,输出电平不稳定,不同的主板输出电平电压也有不一。本驱动板用了大量的原装进口74HC系列芯片对并口信号放大整形,使输出电平性能稳定提高,避免步进失步、不响应等情况的发生。
6)步进电机驱动采用TB6560全新原装芯片,内部是DMOS的双H桥,(场效应管)。
7)额定最大输出为:±3A,40V,峰值3.5A,低输出阻抗,源端0.5Ω,接收端0.4Ω,低压关断、热停车电路及环流保护。
8)适合86,57步进3.5A以内的步进电机,不适合超过3.5A的步进电机。
9)自动半流衰减。
10)细分:整步,半步,1/8步,1/16步,最大16细分。
本产品集成IC全部选用全新原装料,电流四档可调,功率电阻采用无感电阻 2W/ 0.22R。

请大家帮我解答这是在淘宝上看到的这块
3A 三轴驱动板 带散热器 TB6560 可扩到四/五轴,电流四档可调,打算先使用在光驱雕刻机上,老板说最小电流是0.8A
不知道能用在光驱雕刻机上吗?

上面的图片我已经提了2个问题:1-电源要专用的吗?220V交流转直流,输出达到40v的变压器不能当这个板子的电源吗?2-那些快关是不是一定要?限位快关也是专用的吗?普通的限位开关能用吗?

网友:
我可以确定的告诉你可以的
我用了20V4.5A的电源接光驱电机可以直接驱动电机有点热不烫估计用12V的就可以了
我用的也是那个板电流设定0.8A就行
我也在做雕刻机打算激光的
1000MM 700MM大小
我们可以交流下QQ435518583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但是老板讲设定0.8用是可以。。。但持续不了很长时间。。。

网友:
杀机用牛刀 光驱马达用ULM2003 推动 就可以爽到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