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推荐一下,哪款电机好。。。感觉很难找符合要求的、、

楼主(2012-03-10):
准备淘宝入手一个F14涵道。。。。epo,空机卖家说2000g,,, 个人感觉夸张了?
还要加各种设备。。起飞重量估计3000克了,,,翼载荷有150克。。感觉会断掉了,毕竟是泡沫

好吧就算他不断,问题是双70涵道。。3千克,上什么电机呢。。
电池仓也是蛋疼,4s的厚度勉强塞下,前后空很多,宽度不够
大家推荐推荐。。什么电机然后配什么电池。。
推重比0.7或以上吧。。最起码起飞时角度能到45。。

我是穷孩子。。。大家别拿金属涵道引诱我。。否则我会卖肾的!
不过便宜些的金属涵也行
大不了省饭钱,,,,

谢谢大家了

网友:
推重比0.7的话还真是不需要那种BT的金属涵道。每侧有1000克推力就已经够了,这对70mm涵道来说轻而易举,用Freewing或者蓝岱普及版塑料涵道,kV3200左右的廉价原配外转子电机,14.8V电池组即可。不过如果楼主真的经济上比较拮据的话,建议还是不要上这种飞机了,电池至少要用14.8V 4000mAH一组的,因为涵道耗电量大,还不能挑各种廉价品牌,一块电池就要差不多400块钱。这个档次的空机,估计价钱怎么也在1000以上,设备嘛,一定是各种混控都要全,舵机至少十几个,如果真的翼载荷150克以上,恐怕一般的飞手都无法驾驭,有去无回啊……

网友:
尖椒炒腰花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经济还好啦。。。。
只不过那些八九百一个的金属涵道上不起,,要两个就是快2000。。。
翼载荷标准重量上天卖家说大概120

还有我准备涵道飞fpv。。。。
我是疯了么

网友:
看看这个了

黑旋风70,正品正牌,便宜好用
金属涵道什么都是浮云……
看看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5474&highlight=%BA%DA%D0%FD%B7%E7
还有2年前的测试视频

网友:
哎呀 手拿着测试,我上次手就是这么废掉的....

网友:
  欺负人啊   F14哪有2000克,那是起飞全重....空机2000克的是玻璃钢飞机.装机超过4000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济还好啦。。。。
只不过那些八九百一个的金属涵道上不起,,要两个就是快2000。。。
翼载荷标准重量上天卖家说大概120

还有我准备涵道飞fpv。。。。
我是疯了么

我也查到了,那架猎鹰王F-14是标准起飞重量2100克左右,不是空机。翼载荷按照厂家建议配置的话,大概105克,虽然没那么夸张,但也不是一般飞手能够轻易搞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你卖肾。

你太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说。。。一开始卖家跟我说空机两千克。。我就不信,那不得玻璃钢

翼载荷太大对飞机的什么有影响?我没飞过大翼载荷的机,求苍蝇解答

网友:
翼载荷越高,最低平飞速度就越大,所以起降阶段都需要保持很高的速度,会造成起飞阶段地面滑跑距离长,降落阶段速度也非常快,操控比较困难。

网友:
这种飞机用来飞FPV~~你厉害

网友:
玩涵道  舍不得 花钱  玩个什么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