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全速运行一会后,转速逐渐变慢,并滴滴响,电池电压6V,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2-03-10):
我为了释放电池电量,把控推到底,转了1分钟后,电机转速逐渐变慢,最后停了,电机就一直发出滴滴声。把控拉到底就不响了,再加速时速度明显很慢,而且很快又停了,一直滴滴响。过一会重新上电开控电机还是一直滴滴响,设置不了,电池电压还有6V。请问怎么回事?高手救急啊!KV2600电机、5050浆、30A电调、7.4V电池

网友:
电机烧了

网友:
你要把电池放到多少伏才甘心?报警了还不知道?多潜水吧。

网友:
锂聚合物电池充满是4.2 最低放点到3.6 保存最好为3.8  不可过冲与过放 一点过充和过放 电池就报销了   说的不多请多指教  我一般都是飞到3.8 单片电压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网友:
楼主,你描述的是正常现象呀!难道你还想把电池放到0伏然后再充电?  LIPO电池放电超过80% 就会损伤电池,电压过低是电调会报警并自动停止工作。

不过跟你说也白费,你看到我的贴子的时候电池或许已经挂了。

网友:
电池过放了吧﹏到每片3.7就差不多了

网友:
没事没事,lipo可放到2.7v单片,但最好不要低于3.5v

网友B:
  3.8*3=7.6  安全电压....两节才6V的话...没戏了.还是全油门放的.....

网友:
电池 精尽而亡

网友:
这是怕电池不死啊
放电最好用充电器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3.8*3=7.6  安全电压....两节才6V的话...没戏了.还是全油门放的.....

小学1年级没有毕业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B:
  3.8*3=7.6  安全电压....两节才6V的话...没戏了.还是全油门放的.....

我想信只是2打错成3而已。

楼主:
新手没人带就是不行啊,自己做了两个都没飞好!有苏州模友吗,一个人玩航模真他奶奶的寂寞!QQ137261194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苏州的,已加你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