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的原装电调

楼主(2012-03-11):
请问下X5的原装电调怎么设置油门最高最低点的?我推油门一点点马达不转,多推才转

楼主:
我v8软件设置好循环螺距是8度可是退出软件看循环就变10几度了这是正常的吗?还是我设置不对?

网友:
X5的原装电调, 你首先在控里,把 油门 调成0~100,然后 把摇杆, 推到最高
(X5最好把大桨拆了,尾桨也拆了最好) 给X5上电, 听到响声后,把摇杆拉到最低, 再听到正常的自检声后,把X5的电断电,
油门行程校准完成
V8软件里设置为 8度,出来量是十几度,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查好盈100A铂金版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