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翻滚速率问题,还有一个很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2-03-11):
3gx升到2.0以后把螺距设成8度,翻滚速率设置是50%,但是飞的时候感觉动作很小,翻一圈很费尽,看人家的30就很灵活了,是怎么回事。还有升降和副翼的感度在电脑上显示的时候数值很奇怪,都在十点钟位置的时候一个是31一个是15,最小的时候都不是0,再调到最大两个数也都不会到100,这又是怎么了,好像飞的时间也都没有问题

网友:
翻滚速率与机体大小,转速,舵机都有关系吧;感度应该也只是对应参考值

楼主:
会差怎么多的吗,基本上是1.5秒翻半圈的,动作很慢

楼主:
木人知道吗

网友A:
我也遇到这问题,不过症状相反,感度30速度超快,很不跟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问题,不过症状相反,感度30速度超快,很不跟手

我是看了你的回复才觉得我的慢的

网友B: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打错字!人家说得是循环螺距8度,不是螺距8度。如果螺距8度肯定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打错字!人家说得是循环螺距8度,不是螺距8度。如果螺距8度肯定是不对的!

是循环啦

网友C:
有可能是PC上显示的有问题,还是以实际飞行的感觉作调整就好了. 我的翻滚速率用40-50就可以, 但PC上显示的升降翻滚却只有157.副翼翻滚则有25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PC上显示的有问题,还是以实际飞行的感觉作调整就好了. 我的翻滚速率用40-50就可以, 但PC上显示的升降翻滚却只有157.副翼翻滚则有250以上.

但是我也设了50的,但是非常的迟钝,有点翻不过去的感觉,设成85,电脑上显示176。3gx我就没有调好过啊,一堆问题。

网友B:
现在感觉一些数据在电脑上显示得不对!

网友:
后面有个极限行程量的设定。

网友:
大桨的重量也会影響翻滚速率,越重的大桨越迟钝,越轻的大桨越靈活

楼主:
用的TNT的大桨

楼主:
行程我设好了的,往大设直到舵机有卡住再往回一格

网友:
3GX 2.0設定時,循環螺距請設定在升降及副翼均為8度
在飛行時透過3GX的介面或電腦調整翻滾速率及飛行風格
調整方式可以參考下列連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7789&extra=page%3D1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7230&extra=page%3D2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感觉一些数据在电脑上显示得不对!

我也觉得是

网友:
1.2的时候一直没调好过,今天升级2.0,同样发现感度显示不对,最大才25,晕。
不知道是否是我用的933斜盘舵机太差还是什么原因。用3GX飘得厉害,换回有副翼,稳得很。

网友D:
3gx说的最清楚的就是必须使用数字舵机,模拟舵机是不行的,楼上的,换下舵机吧!

网友E:
我的也是感度在电脑上显示一个最大25,另一个最大48。是软件问题吗

网友F:
回复23楼:MD933是数字舵机哦。
升级2.0后,电脑上感度显示副翼最大23,升降最大27.在1.2的时候好像是对的,在1.2的时候没有试过最大,在12点方向显示都是50左右的。

网友F:
顶起来,求解答:是否升级2.0后,副翼及升降感度显示不正常是bug,但不影响飞行?还是什么地方设置错了?

网友G(2012-05-19):
显示的升降翻滚却只有157.副翼翻滚则有250以上. 我的就是这样的翻滚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