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Rdsx7设置三档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2-03-11):
控是DSX7的,U分配给了aux1通道,在控总对应是FLA通道,
设置
遥控器
的FLAP数值为U85时,能调节至中间的姿态模式,
但如何设置手动和GPS模式呢?试了论坛里的一些办法好像都不行

网友A:
可能要换9或10通道的设备吧

网友B:
JRdsx7设置三档开关的问题
JRdsx7设置三档开关的问题设置aux2通道上没问题一样用

网友C:
这个可以学习下

网友D(2013-09-09):
楼主,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2013-10-24):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9558&highlight=DSX7
看下能帮上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