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我的天六,地面测试遥控距离是110步,大约是77米。这正常吗?

楼主(2012-03-11):
如题。

网友:
贴地飞也就是这样了

网友:
地面距离一般都比空中要短,但天地飞空中的距离保守一点600是没问题的
但问题是超过200米,你的肉眼就已经看不见了,所以放心整吧,只要在你的视线内就没有问题
天地飞的控并不差,你那个6通飞普通固定翼和涵道完全够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

看你怎么测了,控是放地面还是有一定高度,接收和发射的天线角度等等条件不同测出来效果大大的不一样,很多测距贴都没标注出这些要素,参考价值有限。发个天地飞推荐的测距方式,不过这样测距的话,你得累点了,因为走的要远多了。

网友:
2.4G天线 记得90度向上。。才传的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怎么测了,控是放地面还是有一定高度,接收和发射的天线角度等等条件不同测出来效果大大的不一样,很多测距贴都没标注出这些要素,参考价值有限。发个天地飞推荐的测距方式,不过这样测距的话,你得累点了, ...

这个侧法测得是天线效率最好的时候,实际中应该发射和接收天线基本保持同轴关系,测信号最弱的时候的距离才保险,飞机是会动的,人也会动,万一转到死角的地方飞机就失控了,不过根据我之前飞滑翔机的经历天地飞的距离不是问题,不过抗干扰要稍微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