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模具间隙自适应机构设计方法

楼主(2012-03-11):
神奇的论坛,一定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由衷的感谢各位D友:
给图中的方管冲孔,由于方管的尺寸不很规整,误差常在0.5mm,所以在把图中右边的芯模插入方管内时常会有不固定的间隙存在,这将导致芯模的定位出现误差,从而导致冲针和芯模的孔不对正,请问如何让芯模自动适应间隙。而且要有一定的稳定性。谢谢!
未插入时

插入一半时

网友:
不管你们有没有办法,反正我是没有。纯粹帮顶!

网友:
双侧面弹片

网友A:
冲针和芯模都固定可以不?

网友:
弹簧片是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
模芯开定位孔,冲头带定位杆,下冲时定位杆先入定位孔然后冲头再到工件。

网友:
没什么好办法,方管本身就不精密,除非预处理一下,让方管的一头有参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冲针和芯模都固定可以不?

我也觉得这个可以,之前接触的那些不锈钢方管冲孔都是用这种方法的

网友:
双侧面弹片都不行,不固定肯定很容易踩模

网友:
下模设计成一体的不就行了

网友:
凸模加R,冲压时形成自由定心。

楼主:
看了楼上各位好友的建议,我觉得:
1,芯模因为是插在方管内的,所以只能从方管口的一端固定纵向,横向还是会摆动也就是还是无法解决自定心的问题;
2,芯模不可能和下模固定,因为芯模是在方管内的;
3,双面弹簧片的方法不可靠,因为两个弹簧片的弹力不容易控制到相同;
4,凸模加R不可取吧,因为凸模的R一下部分必须完全和凹模孔四周接触才可能具有导向作用,那样才能定心,这时候刚好是R部分开始接触凹模刃口的时候,有R是不能冲裁的,因为它会把冲裁的剪切力变成挤压力。
还请各位再帮出主意,这个难题不好解决,有什么要求的大家只管提啊,不但技术可以交流,硬件也可以交流啊,谢谢!

网友:
这种下模可行否!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下模为滑块机构,两边滑动导向让掉方管外形,中间插入方管内部,这样下模限制了方向,滑块机构为山字形!

网友:
做防盗窗用的?我也想知道

网友:
问题不清晰,方管是否要连续冲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楼上各位好友的建议,我觉得:
1,芯模因为是插在方管内的,所以只能从方管口的一端固定纵向,横向还是会摆动也就是还是无法解决自定心的问题;
2,芯模不可能和下模固定,因为芯模是在方管内的;
3,双面弹簧 ...

这样的话只能复杂一些了。。
画个草图吧。。。

网友:
草图。。

草图。。

网友:
在两个同心轴上分别装上扳手和锁死开关

在两个同心轴上分别装上扳手和锁死开关,,可以达到你说的,既要同心又要分别调节的功能。。

网友:
长边上的园冲孔忘记画了。。。。

补上吧。。。

把长边短边的结构件适当加强就可以了。。。。。

楼主:
鹧鸪哨的这个设计那是相当的合理,这种形式从理论上能根本解决自动对中的问题,只是有些地方还要根据我的需要做一些改进,谢谢哦~~~~~~~~~~真心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鹧鸪哨的这个设计那是相当的合理,这种形式从理论上能根本解决自动对中的问题,只是有些地方还要根据我的需要做一些改进,谢谢哦~~~~~~~~~~真心的谢谢!!!

呵呵,,不客气。。。
上图结构强度太差了。。估计无法承受力气。。。

网友:
将椭圆内撑安到内模具就行了,不错,学习了,不过还要有对称外撑将方管始终对中

楼主:
回复24、25楼朋友:
1、模具刚性是差了些,但我会做一些改进,主要感谢你提供的对中方案;我会优化和改进;
2、将椭圆安装到模具内是个不错的想法,结构紧凑,工作可靠,一并谢谢ZZSSZZ朋友!

 同时感谢所有关注和提供帮助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