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请推荐下车床

楼主(2012-03-11):
本人中毒很久了一直想买个床来玩玩但不知道什么床好用,我没什么要求就是能车和丝杆一样的内外螺纹,还有能车45号钢和锻打的模具钢,还有要横向和纵向走刀,一般我车的工件长度一般在1米以内,床一定要结实耐用而且拿到手就可以用了因为我就用过2次车床也不知道怎么修理,麻烦给我大师推荐下,价格3000以内。 麻烦各位了谢谢(还有有大扭力电压我们这是220V的)

网友:
期待中 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Z向一米的基本上就是6140了。废铁也不值3K

网友:
3000元以内? 你家亲戚有做二手机床的?

这个要求30000元以内就能给你介绍,要不然请去找你家卖二手机床的亲戚默唧!

网友:
去二手市场慢慢找吧。。

网友:
这个价位以内基本没有可以推荐的了。

网友:
我推荐席梦思。

创建于1870年的美国席梦思(simmons)是目前世界上最具知名度的顶级床垫生产商,其产品行销世界各地。在亚洲,它作为香格里拉、半岛、文华东方等五星级酒店的供应商广受关注。该床垫具有款式设计经典、外形高贵华丽、制造工艺精细及健康环保的特点,无论在设计还是在功能上,都引领着世界床垫的发展潮流。

网友:
最后的3k是经典,楼主漏了一个零

网友:
没有  美的你 还横纵走刀  你先把210买下来再说吧

网友:
可以三千雇白粉仔给你到工厂去抢,不过不保险哦!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63829&extra=&page=1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71662&extra=page%3D1&page=2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24629&highlight=D240

机床参数
1.床身上最大回转直径 355mm
2.拖板上最大回转直径  220mm
3.马鞍内最大回转直径 500mm
4.床身导轨宽度  186mm
5.最大工件长度(两顶尖)1000mm
6.主轴内孔锥度 MT5
7.主轴内孔直径  38mm
8.主轴转速等级  8级
9.主轴转速范围 70-2000mm
10.公制螺纹 26种 0.4-7mm
11.英制螺纹  34种  4-56TPI
12.模数螺纹  16种 0.35-5M.P
13.径节螺纹  36种 6-104D.P
14.纵向进给量范围  0.052-1.392mm/r
15.横向进给量范围 0.014-0.38mm/r
16.主丝杆直径   22mm
17.主丝杆螺距  3mm
18.溜板箱行程  1000mm
19.中拖板行程  170mm
20.刀架行程     74mm
21.尾座套筒行程  95mm
22.尾座套筒直径  32mm
23.尾座套筒锥度  MT3
24.主电机功率  1500W
25.主机  1920X760X760mm
26.净重   600KG/650KG
此机器用14X14毫米车刀
机床特点
1.超音频淬火床身
2.高精密主轴轴承
3.表面淬火和磨制的主轴齿轮
4.快速方便的变速机构
5.D1-4凸轮锁紧主轴
6.螺纹切削范围大

网友:
这  这  这  还叫没什么要求呢?

网友:
3000想买车一米的床?简直就是开玩笑。先了解了解行情再买吧。

网友:
3000???

?

少了一个零吧!!!

网友:
3000,哈哈,别说加工1m以内的东西,买个60cm长的180都不够啊
纵横自动走刀,my god,在加个零,弄个二手的是个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