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齿条机试下浮雕 补个视频

楼主(2012-03-11):
效果好不好不重要,大家一起学习学习,不好才有提高需要,别拍砖 。一直听说齿条机浮雕效果不好,也没试过,翻帖子时看一坛友提起这话题,我就立马试了一把,图比较小3厘米左右,开始转速15000,雕了会拉到18000,一会又拉到20000,结果上面就出了2根分界线,转速不同粗糙度不同。

主轴换了三个速度,出来2条印

主轴换了三个速度,出来2条印

网友:
呵呵,,不错,,齿条也没传说中那么不堪咩。。。

网友:
刻深点就是石窟了

网友A:
恳请楼主上几张整机的图片,可以吗?

网友:
这精度完全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恳请楼主上几张整机的图片,可以吗?
没得底座的机子,要不早卖掉了,好占地方,曾在上面走了几个月的路

网友A:
有求就应,楼主真好!Y轴导轨,是按装在槽钢还是方钢上的?
把这个调平,要下功夫的哦。
行程有3米*1.5米以上了吗?

网友B:
做木雕和广告雕这台机器
浮雕是看不出来精度的,楼主可以用硬木或者硬质塑料铣一个轴承外径一样大的圆。铣好了看看能不能把轴承放下去。
放下去以后对着对着光看,不透光就是精度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求就应,楼主真好!Y轴导轨,是按装在槽钢还是方钢上的?
把这个调平,要下功夫的哦。
行程有3米*1.5米以上了吗?
行程1.5*2.4,都是方管。
引用 网友B:
做木雕和广告雕这台机器
浮雕是看不出来精度的,楼主可以用硬木或者硬质塑料铣一个轴承外径一样大的圆。铣好了看看能不能把轴承放下去。
放下去以后对着对着光看,不透光就是精度OK的
切过一个铝合金架子,有跟光轴配合的图片,发过帖子,还行,当然没螺旋尺,就游标卡尺那精度一般测不出啥子来

网友:
请教楼主,中间那个角钢的架子是跟y轴焊接在一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