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爽的飞行,无奈悬停。

楼主(2012-03-11):
预报2、3级风,实际不止4级。飞行目的:试试换接收机后失控保护效能。原来用的飞控失控保护开关位置一直没改,用了H飞控也没重设,飞过3KM,想想真后怕竟然没飞丢。重新给H飞控设置了失控保护开关的位置,因总发生瞬间失控,竟然总做返航动作。外行人能否提个外行建议:把H飞控失控保护延时长点,躲过瞬间失控。风大没辙只好飞悬停。很不爽!
同一方向正北,为什么过去指向正确(下图):

同上图方向,现在指向不对了,指向西(下图):

网友A:
真羡慕LZ爽飞,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能够上飞控就好啦,呵呵。。。

网友:
地球跑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羡慕LZ爽飞,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能够上飞控就好啦,呵呵。。。
阿杜别气俺了,不爽。

网友:
这两天太阳风暴正猛啊!会不会是风暴的干扰呢?

网友:
 接收机间歇失控,有干扰,如果把那个失控保护延迟的话,在这段延迟的时间内,因为干扰而炸鸡,谁之过!!
如果速度为0的话,貌似航向没法用gps信号来校准吧!大概如此,外行人,不懂!

网友B:
看了视频,方向是gps和惯导耦合的,因为惯导时间长了会漂移,但gps又有后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长时间是以gps的航向作为航向,短时间是以惯导的方向作为方向,惯导的方向是以gps的方向作为基准的,两个方向相互制约的

刚才的录像是飞机悬停了,所以gps的方向丢失了,而时间又比较长,所以惯导方向漂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视频,方向是gps和惯导耦合的,因为惯导时间长了会漂移,但gps又有后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长时间是以gps的航向作为航向,短时间是以惯导的方向作为方向,惯导的方向是以gps的方向作为基准的,两个方向相互制 ...
原来如此,都是大风惹的祸。谢了!

网友B:
200多米就失控,看看是否干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多米就失控,看看是否干扰问题
之前曾用过FUTABA接收机,同样经常出现瞬间干扰,飞机来回吊膀子。只好再检查其他部位了。

网友C:
航向问题几米说了,15km/h以下以惯导保持的航向为准,以上的地速,用GPS的航向不断修正惯导的航向。如果风比较大,低速比较多,就容易造成大误差。
失控保护的问题我去搞一个短时失控和长时失控的

网友D:
哈哈哈。。
我今天也顶风关油倒着飞了
降落时保持高度超过自己后关油、
飞机就倒着飞回来了、
然后手接
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
我今天也顶风关油倒着飞了
降落时保持高度超过自己后关油、
飞机就倒着飞回来了、
然后手接
爽啊

这么大的风,你是爽了,我今天去就是看你飞顺便喝西北风的

网友:
2.4g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航向问题几米说了,15km/h以下以惯导保持的航向为准,以上的地速,用GPS的航向不断修正惯导的航向。如果风比较大,低速比较多,就容易造成大误差。
失控保护的问题我去搞一个短时失控和长时失控的
其实不用太短,也不用太长,只要躲过瞬间干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