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搞不明白,关于螺丝刀的问题

楼主(2012-03-11):
为什么螺丝刀要那么多种呢,例如内六角,十字,一字的,个人觉得一字的最没用,拎的时候有时候又会滑出,还不如用十字。为什么还没淘汰一字螺丝呢,是不是存在什么秘密呢

网友:
为神马没淘汰一字螺丝刀,,,,因为市场还有大量一字螺丝。。

为什么没淘汰一字螺丝,,,,因为市场上还有大量一字螺丝刀。。

网友:
严肃点说,,,一字螺丝生产成本最低。。

网友:
根据使用强度不同选择不同种类的螺丝

网友:
因为一字螺丝刀除了能拧螺丝之外还可能用来开罐头。
而十字螺丝刀除了拧螺丝之外还是拧螺丝,
所以,一字螺丝刀比十字螺丝刀功能多,不会被淘汰。
最终,一字螺丝也被保留下来了。

网友:
有+就要有-

网友:
因为一字萝丝刀不可能被淘汰,在维修等作业中是不可能没有一字螺丝刀的,一字螺丝刀不光拧螺丝,还有其它功能.

网友:
存在即合理

网友:
1字刀比 10字刀合理多了去

网友:
十字才是悲剧呢

网友:
一字螺丝比杯头六角螺丝好做多了

网友:
十字螺丝是工业生产过程中一个改进.十字螺丝刀是自动找正.
一按开关,螺丝飞快旋紧.而且可以单手操作.一字螺丝就比不上了.

六角螺丝可以在尴尬的位置上大力旋紧,就单这一点已令内六角
可以独当一面.

网友:
一字应该是受力最好的吧,选择的螺丝刀口尺寸与螺丝的一字口尺寸正确的话,扭力还是很大的。
十字的应该应用于沉头和半圆头螺丝。
六角型的适用的高强度螺丝,因为六角型的对于螺丝材料变形是最不能接受的。
维修过程中,当六角的螺丝口坏了,一般搞个大一些的方型或其它形状强行砸入拆开,十字的则把其中一口的两边去掉改成一字的,而一字的除非是一半断掉,一般就算是滑口了也能拆下。

网友:
十字螺丝屁股拧圆了,锯条线就能用一字了

网友:
沙发和地板回答得太好了,包含了很深很深的哲学和标准化的方面的学问。

网友A:
我来给你看一个管理定律,马屁股的宽度。神五的长二F火 箭首次采用了火 箭整体垂直运输方式,从那栋藏火 箭方形大楼到发射塔有段铁轨,宽度是1435mm,这也是国际标准轨距。至于为什么把1435mm(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定为国际标准轨距,有其历史原因。这个标准出自大英帝国的强盛期,早期的铁路是由建电车的英国人所设计的,而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正是电车所用的轮距标准。最先造电车的人以前是造马车的,所以电车的标准是沿用马车的轮距标准;英国马路辙迹的宽度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所以,如果马车用其他轮距,它的轮子很快会在英国的老路上撞坏。整个欧洲,包括英国的长途老路都是由罗马人为它的军队所铺设的,而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正是罗马战车的宽度。这是两匹拉战车的马屁股的宽度。
       美国航天飞机的燃料箱的两旁有两个火 箭推进器,这些推进器是由设在犹他州的工厂所提供的。如果可能的话,这家工厂的工程师希望把这些推进器造得再胖一些,这样容量就会大一些,但是他们不可以,为什么?因为这些推进器造好后,要用火车从工厂运到发射点,路上要通过一些隧道,而这些隧道的宽度只比火车轨道的宽度宽了一点点。
       所以小弟总结两点给楼主参考:一、有些事不是个人认为不合理就不合理
                                                    二、有些事明明不合理,不是TNND想淘汰就淘汰得了的。

网友:
当你把内六方和十字螺钉拧花乐得时候你就知道一字口有多大用了

网友:
一字是男
十字是女
没有一字
那有十字
十字加一
生成六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给你看一个管理定律,马屁股的宽度。神五的长二F火 箭首次采用了火 箭整体垂直运输方式,从那栋藏火 箭方形大楼到发射塔有段铁轨,宽度是1435mm,这也是国际标准轨距。至于为什么把1435mm(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 ...
 经典

网友:
这么多种的镙丝刀。还有这么多种的扳手,连汽车都有一辆车的防盗套筒扳手。这叫做有饭大家吃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