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扣开关拆了不会接线了,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2-03-11):
把小车上的开关拆了,现在不会接线了,请大家帮我看一下怎么接线,多谢!这个应该是继电器,我不会看电路图。。

网友A:
看图应该是
1 2
3 4
5 6
是3组开关
边上那两个是线圈的接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头呢?
都拔了,所以不会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应该是
1 2
3 4
5 6
是3组开关
边上那两个是线圈的接头吧
线圈接头直接接火线和零线?

网友C:
看图;1~2是一组回路,3~4是一组回路,5~6是一组回路,右边一条是压杆,压下后(1~2)接通:(3~4)接通:(5~6)接通。松开全都不通。不知这三路接什么东东。这就是开关图的图意!

网友:
这是(三相常开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1~2是一组回路,3~4是一组回路,5~6是一组回路,右边一条是压杆,压下后(1~2)接通:(3~4)接通:(5~6)接通。松开全都不通。不知这三路接什么东东。这就是开关图的图意!
非常感谢

网友:
过来看看,顺便还学习了一下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一下通断就知道啦

网友:
你那小车应该有电器图纸吧, 你是忘记开关怎么接线 了?还是忘记开关线的位置了。如果知道开关原理但是不会接线  你就要把电器图纸,也就是小床的电器图传上来,这样大家才知道怎么帮你接上。  特此提示  如果没有电器经验者  在拆解电器连线时,最好学学陈冠希  时时拍照,或作记号,这样在不了解的电器维修中会帮助你记忆原来的接法,给自己恢复连线提供常考。